[求助] SAR ADC单端结构与双端结构????

楼主(2016-06-17):
SAR ADC单端结构中电容阵列采样和比较过程好理解,但是双端结构电容阵列采样和比较过程与单端的原理相差不小啊,看了好久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大神前辈通熟易懂的解释解释呗,用传统电容开关时序解释就行,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比较器两输入端电压相减,只是单端的一端是固定电平~

楼主:
回复 2# istart_2002 单端的相减后等效为Vin从与Vref/2开始逐次比较,但是双端的为什么是从Vin(vip-vin)与0开始逐次比较?这点不能理解

网友:
建议先推导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所谓双端就是差分,你一个差分信号,在减掉共模后,你不需要判断正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端的在数字上是从Vin(vip-vin)与0开始逐次比较。
实际在物理上是vip与vin进行逐次比较的。
vip-vin>0  <=> vip>v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接触SAR ADC好多疑问,望解释下,谢谢谢谢!是要判断正负; 1、比如第一次比较vip>vin,推出最高位MSB=1,然后最高位MSB=1的权重还是Vref/2吗?
     如Vin=vip-vin=Vref*(bn/2+bn-1/4+bn-2/8+...)中最高位bn(MSB)的权重是Vref/2吗?
     可是这一次比较又没有和Vref/2做比较,而是Vin和0比较而判断正负的!或者说我这样转换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其实我的疑问就是如何把转换后的数字信号怎么转换回模拟信号!单端的是Vin=Vref(bn/2+bn-1/4+bn-2/8+bn-3/16+.....),那么双端是怎么的?看了好多资料都没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VinP=Vref(bn/2+b(n-1)/4+b(n-2)/8+b(n-3)/16+.....)+Vcm
VinN=Vref((1-bn)/2+(1-b(n-1))/4+(1-b(n-2))/8+(1-b(n-3))/16+.....)+Vc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你了!还有一个问题。
第一次比较是:VP(1)=Vcm-VinN+Vref/2,VN(1)=Vcm-VinP+Vref/2;若VP(1)>VN(1),即Vin=VinP-VinN>0,则最高位bn=1;根据公式最高位bn=1转换回模拟信号对应的权重是Vref/2;可是第一次是Vin与0比较的而不是和Vref/2比较,为什么权重会是Vref/2?

注:第一次比较 并不能根据VP(1)>VN(1)而得出VN(1)=Vcm-VinP+Vref/2<0进而得出VinP-Vcm>Vref/2使VinP-Vcm最高位权重是Vref/2.
而您给的公式里VinP-Vcm最高位权重是Vref/2.这是我的一个疑问file:///C:\PROGRA~2\Baidu\BAIDUP~1\332~1.110\dict\Default\D11447~1.PNGfile:///C:\PROGRA~2\Baidu\BAIDUP~1\332~1.110\dict\Default\D11447~1.PNG

网友:
用传统电容开关时序解释就行,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次比较完成后变化Vref/2是为第二次比较做准备。

例如Vref =1V, Vcm=500mV,VinP=600mV,VinN=400mV
第一步VinP>VinN
转换VinP(2)=600-500=100mV,VinN(2)=400mV
第二步VinP(2)<VinN(2)
转换VinP(3)=100mV, VinN(3)=400-250=150mV
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单端的,最高位是最高位电容起作用的那一位。双端的是先比较双端输入大小。也就是相当于:单端是从00000到11111,而双端则是-11111------11111,而没有-11111,那只能是先比较得出一位最高位,而后从00000-11111比较。(以5位为例简单说明)。可以推导公式帮助理解

网友(2017-06-21):
回复 网友C:

其实最高位是符号位的意思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C的直接输出是偏移码(offset binary)。偏移码高位取反后转换成补码才有符号。

网友(2017-12-04):
SAR ADC单端结构与双端结构

网友(2021-02-01):
原来如此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于单端,你指定了输入是0到vfs,是一个大于0的信号,所以第一次直接和2/vfs比较。
但是对于差分,输入却是-vfs到+vfs,第一次比较需要确定vi=vip-vin的符号位,也就是直接采样后就比较,确定vi是位于0-vfs还是-vfs-0,此时电容是不翻的,出结果后再看是翻1/2vfs还是-1/2vfs,所以可以认为差分码字msb算符号位
但是差分结构如果是要计算残差,比如3bit,那最后一次比较结果出来后还要再翻一次电容,才算真正的残差。
比如单端也可以采样后就和比较器比,但是输入你指定了0到vfs,那肯定msb是1,这个就没意义了。

网友:
双端和单端没本质差别吧。。。

网友E(2021-11-03):
我本来也不懂,看了第一个回答突然就懂了,对于单端来说,第一位是与 (Vref-0)/2=Vref/2 比较;对于差分来说,第一位是与 [Vref-(-Vref)]/2=0 比较。我觉得并不是比较什么符号的问题。

网友(2024-09-16):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也不懂,看了第一个回答突然就懂了,对于单端来说,第一位是与 (Vref-0)/2=Vref/2 比较;对于差分来 ...

开始这不是题主要的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也不懂,看了第一个回答突然就懂了,对于单端来说,第一位是与 (Vref-0)/2=Vref/2 比较;对于差分来 ...

你说的很对哈,单端逐次比较是0与Vref逐次比较,双端逐次比较是-vref与Vref开始逐次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