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isadev.s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18):
把spectre.out里边这段拿出来用命令行仿真,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Would you please try the following to see if it helps?

a. Close ADE-L
b. Enter the following in CIW: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c. Re-open ADE-L and retry simulation.

网友:
Reply 1 # istart_2002

安装缺少Linux库:libvisadev.so
同时安装32位和64位版本。

楼主:
Reply  istart_2002

安装缺少Linux库:libvisadev.so
同时安装32位和64位版本。
引用 网友A:

把那段代码放在文件里运行没有libvisadev.so这个问题了,不过走到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为什么不动了呢?

楼主:
Reply  istart_2002

安装缺少Linux库:libvisadev.so
同时安装32位和64位版本。
引用 网友A:

setting up the mpsc front end是什么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