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ow incomplete Net 一直说说VDD没连

楼主(2016-06-18):
可是我打孔了啊==

网友:
你确定你接了vdd,可以不用理会,继续往下做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有rve report 嗎? 需要看一下.

网友:
N注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之前有几条线用错层了==然后虽然改了之后也还是说没连,但是lvs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之前是因为几条线用错层了,后面过了=

网友(2025-04-2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是只要show incomplete nets,就会有VDD没连,但是实际上我已经连了,LVS也能正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