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19):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谢谢
如果想把properties中的某一栏改为不可写状态,用skill如何实现,比如把下面图片中的M gates per device改成和下面一条一样灰色的不可写的,用skill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的参数是由其cdf来控制的,一般直接一点就是用图形界面,找到对应的那一个参数,将其 editable 这一属性修改为 nil ,这样也就是不可编辑了,也就是修改成你需要的效果。要是非得用skill修改,那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找到这个器件的cdf属性代码,将 editable 这一属性修改为 nil,
写到代码里面,load一下。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总之,都是修改c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了下你说的方法。

具体操作涉及到CDF Layer的问题。
如果参数是在Base Layer下定义的,一般对于工艺提供的MOS管,用户是没有修改权限的。

如果是自己建立的模块,并在里面定义了CDF Parameter,是可以设置成不可以编辑。

@楼主: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想要这么做,能交待下背景么?

网友:
用来修改CDF Parameter 的Editable 属性和函数。

使用方法为:
1。选中需要修改的器件
2。在CIW中调用函数 wyChangeCdfParamEditable("argu")
  argu为你想要修改的CDF Parameter 的名字。

被注释掉的第二个cdfList赋值是用来获取base layer的CDF。
我测试命令的时候,发现在GUI中设置的“read-only”限制被脚本绕过了。
即我修改了我本来不能修改的数据。
这是很危险的操作。

所有的风险都由使用者自己承担。

procedure(wyChangeCdfParamEditable(paramName @optional (objList geGetSelSet())
                                                       (paramValue "nil")
                                                        )
prog(
(
  cdfList
  targetParam

)

  if(objList then
    foreach(obj objList
      cdfList = cdfGetInstCDF(obj)
      ;!!!At your own risk to change the base layer of CDF.
      ;cdfList = cdfGetBaseCellCDF(ddGetObj(obj~>master~>libName obj~>master~>cellName))

      targetParam = car(setof(x cdfList~>parameters x~>name == paramName))
      when(targetParam targetParam~>editable = paramValue)
    );foreach
  else
    print("No objects have been selected")
  )
);prog
);pro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神,我明天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答案更详细,非常感谢,是自己建器件,想在一定条件下某个参数不可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追问一下哈,editable属性是在哪里修改的,我找了cdf edit下面,没找到这个属性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