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_slave的ip核验证

楼主(2016-06-19):
有个SPI_slave的ip核,是基于APB总线的,现在需要对它进行功能验证,同时还需要在K7的片上验证,求指教,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2016-11-21):
自己写个master模块 对着flash的文档给出的命令 看是否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简单的读写擦除 K7板验证我还没学到 只是我理解就是把代码烧进板子里头 板子换上你要验证的flash 通过串口读写数据验证功能 这种验证是比较更接近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