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Vivado调用IP的事情

楼主(2016-06-20):
以前用ISE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这几天刚开始接触Vivado,首先我自己编写了一个Verilog代码,实现一个machine learning, 然后要用一个BRAM存储数据,就调用Vivado自带的BRAM。我的想法是:我直接把我自己写的代码和BRAM封装成一个完整的IP,然后调用这个新和成的IP。然后碰到了两个问题:

1. 我在用coe文件initial 这个BRAM的时候,我在core generator上load的时候是成功的,然后等我点击 file group里面的merge files的时候,系统提示coe file does not exist。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2. 我先把第一步的initial放了一下,想着先合成IP再说,然后 repackage-IP成功之后,我在project里面调用这个IP,然后在综合的时候系统报错,说是我的top module那个文件找不到了,就算我后来选择add source,也照样加载不进去。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其实就是Vivado调用自带的IP的流程,我不知道是遗漏了哪一步还是什么。希望各位大大可以解答一下或者给点参考资料,谢谢了!

网友:
封装IP,一般也得改一些其他文件,不知道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我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用我自己写的BRAM,整个跑的流程都没有问题,生成了BIT文件。但是用了系统自带的BRAM之后,就出现问题了。。。。。。。。。。好无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在EDK环境下封装过IP,也用了FIFO IP核,可以用,所以觉得不是IP核有问题,应该还是哪里没注意到,再仔细缕一缕

网友:
1. 我在用coe文件initial 这个BRAM的时候,我在core generator上load的时候是成功的,然后等我点击 file group里面的merge files的时候,系统提示coe file does not exist。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core generator 使用的BRAM在vivado中的库里,应该是通过库所在的路径去寻找的。但文件并不在file group的位置,所以file does not exist。

2. 我先把第一步的initial放了一下,想着先合成IP再说,然后 repackage-IP成功之后,我在project里面调用这个IP,然后在综合的时候系统报错,说是我的top module那个文件找不到了,就算我后来选择add source,也照样加载不进去。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repackage-IP时,使用的BRAM在vivado中的库里,通过库所在的路径可以找到,但实际的文件并没有加到IP里,所以在project里面调用时,找不到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那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尤其是initial这个问题,我现在查看了BRAM的初始值,发现initial失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现在综合好像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是那个BRAM的initial问题,系统虽然提示成功了,但是查看数据的时候都是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