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mA LDO功率管一般是工作在线性区吗?

楼主(2016-06-20):
由于负载很重,考虑到热损耗,功率管是不是一般都工作在线性区;如果工作在线性区,有什么不好?用三级运放实现,增益不是问题。

网友:
工作在线性区的话,环路增益会很低吧,PSR也会较差,诸如其它性能也不太好看

网友:
功率管的vdsat做小不就饱和区了?

网友:
线性区,环路增益,电源电压抑制比会变差很多。用三级放大器做高增益opa,但是整个LDO的相位裕度就不好调了吧

网友: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多少?是不是很接近?

楼主:
大电流下即使工作在饱和区,功率管的阻抗也很小啊!我就想让功率管的vds电压在300mV~400mV,工作在线性区也无所谓

网友:
工作在饱和区比较好

网友:
attached file Power PMOS is biased at linear region
but this LDO is three-Stage Structure.
A 3-A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Adaptive Miller Compensation.pdf (1.4 MB , 下载次数: 262 )

网友:
pass管肯定不能工作在线性区了,否则PSRR会很差的,如果工作在线性区,你还不能直接用个开关管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看了这个才有此疑问,还有一些文章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工作于什么区域其实无所谓,关键你的spec能不能都满足,一般来说都是根据dropout电压来选择powerFET的尺寸,不会特别关心工作的区域。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B:
工作于什么区域其实无所谓,关键你的spec能不能都满足,一般来说都是根据dropout电压来选择powerFET的尺寸 ...

大佬您好,可以细说一下根据dropout电压选powerFET尺寸的细节不,十分感谢

网友(2025-10-22):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设计参数能满足要求,线不线性区没有太大影响。但我认为线性区会有以下几个缺点,希望能一起讨论补充。
1:线性区意味着你功率管从电源到输出节点的等效阻抗很容易受LDO输出电压(比如有电压大小调节需求的)和输入电压(输入电压有较大调节范围)浮动的影响。饱和区晶体管等效阻抗和其电流关联性更强和端子电压关联性弱一些。
2:也因为1的原因,你输入(电源)的干扰会更容易进入到输出端,即便有反馈调节去抑制,但终究是差一些。环路增益也是一样。当然你可以对反馈环做对应设计令这两个指标满足SPEC要求,只是要付出相应的设计代价。
3:因为1的原因,一般输出节点阻抗会贡献关键的极点,极点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的程度会更大,稳定性设计也要更好地考量。
一个极大的优点是面积吧,如果不需要保持在饱和区,面积确实能大量的节省。弥勒效应也会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