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用在SAR ADC中的比较器

楼主(2016-06-20):
我想问一下在SAR ADC中的动态比较器,它的前置预防大结构如图所示,为什么最上端的PMOS和最下端的NMOS的栅极在同一电位?这样不就导致NMOS导通时PMOS截止,PMOS导通时NMOS截止,其原理是是什么? R_L6Z5N0IYC2_U(PY5R%PSV.png

网友A:
首先,要理解该放大器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复位和预防大两个阶段。根据你所给的预放大级的电路图,CLK为低电平时,PMOS导通而NMOS截至,此时该预放大级的输出节点AP和AN被强制拉到VDD,即为复位阶段;下一阶段的工作是建立在AP和AN同为VDD的基础上。当CLK为高时,上方的PMOS截至而下面的NMOS导通,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预防大”阶段,通俗地来说,就是根据IN+和IN-的大小,AP和AN从同一起跑线降低,看谁降低的快(电流越大的输入端降低得更快)。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释得挺详细的。    还有个疑惑,希望能解答一下。比较器的精度是指单端能够识别的电压,还是两端的电压差啊?

网友(2016-08-12):
比较器的精度是指能够识别的两端电压差!!
比较器的準度是指单端能够识别的电压。

网友(2016-10-24):
这种比较器属于可再生比较器,使用正反馈来实现两个信号的比较。原理是基于差分敏感放大电路,特点是需要时钟控制信号。相比其他结构,它的传输时间短,比较速度快,功耗低。直流功耗为0(PMOS导通时NMOS截止,NMOS导通时PMOS截止)。

网友(2017-03-12):
用比较器在数字域比较多

网友:
N管截止时,电流可以从AN、AP流走。这样N管起了电流源作用

网友(2017-10-16):
最近也在做SAR ADC,来借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截止了还怎么做电流源

网友(2017-11-28):
长知识了

网友:
应用在SAR ADC中的比较器

网友(2018-03-16):
最近也在做SAR ADC,楼主能分享下你比较器的完整结构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个动态比较器结构能发出来借鉴下吗,我最近也在开始学习SAR ADC,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希望能借鉴下,谢谢

网友(2019-03-05):
那这个预放大器怎么仿真增益,或者共模输入范围呢?这种类型的比较器和普通的放大器,在仿真上有啥区别呢?能不能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2019-04-07):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学着做比较器,搭了个动态比较器的结构,前面是预放大级,后面是锁存器,可是在仿真时遇到了问题。我的输入导致仿真总是有问题。想问问大神们知道这个比较器仿真时两个输入端和CLK应该加什么样的信号呢?

网友(2020-05-15):
最近想做SAR ADC,参考一下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理解该放大器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复位和预防大两个阶段。根据你所给的预放大级的电路图,CL ...

大哥解释的挺好啊,清楚!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理解该放大器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复位和预防大两个阶段。根据你所给的预放大级的电路图,CL ...

讲的很详细,但是它起到放大的作用了吗

网友:
很棒的帖子

网友(2022-07-07):
这叫可再生比较器(锁存器)

网友(2022-10-29):
解释的很好

网友C(2022-12-03):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理解该放大器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复位和预防大两个阶段。根据你所给的预放大级的电路图,CL ...

您好,请问这个“预放大”,增益怎么计算/仿真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结构,哈哈哈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端的电压差

网友D(2024-04-29):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预放大”,增益怎么计算/仿真呢?

您好,请问你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2025-04-09):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你现在知道了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