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触发器原理图的问题,大侠们,帮帮忙呀

楼主(2016-06-20):
图是D触发器的原理图,我的理解两个框内都是锁存器,
问题为什么锁存器1中传输门的PMOS和NMOS输出端不连接,
而锁存器2中传输门的PMOS和NMOS输出端却连接起来了,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对原理图刚刚开始学习,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呀!!!

网友:
随便讲讲:
前面不连接是为了减少漏电,
后面连接是因为要输出这个信号

建议你把右边的电路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