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

楼主(2016-06-20):
用简单的反相器奇数个相连接成环形振荡器,由于供电电压的波动造成波形的不规则,高电平时有波动,,除了增加电容之外有什么整形的办法吗?电容已经加到几pf,面积已经非常大了,,,,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如果想对电源噪声不敏感,还是尽量做成差分的吧

网友:
确定你是在做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要加一个调整电路吗?

网友:
电容已经加到几pf??
PSR use large cap?

网友:
产品里面,轻轻松松加到上百p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终用了很大的MOS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