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电流叠加类型的电路结构

楼主(2016-06-20):
论坛大神,有知道类似电流叠加的电路结构吗?如果知道,希望留个信息,谢谢!一直在找。。。

网友:
结构要有应用场合,实现目的和指标,兄弟给的信息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   电流叠加加载到电阻上,实现几个不同电压值输出,最好是可以使得电压(电流)能够连续变化。因为一个电压本来就是电流乘以电阻,因此我想产生多个电压值就在探究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相位电流叠加来最终实现不同电压值输出
PS:兄弟你是否知道可以实现电流连续变化的电路结构,因为之前了解电流变化只能通过不同镜像结构加上数字开关来实现的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PS补一句: 电流叠加加载到电阻上,实现几个不同电压值输出,最好是可以使得电压(电流)能够连续变化。因为一个电压本来就是电流乘以电阻,因此我想产生多个电压值就在探究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相位电流叠加来最终实现不同电压值输出

网友:
建议一下,楼主最好把想要实现的功能和指标,直接列出来,这个论坛牛人不少,应该可以给你个比较完整的解决思路或者方案。
其次,电流叠加很容易,最简单的,两个电流节点,接在一起,就是电流叠加;
连续电流可控,也很容易,任何一个mos管,只要控制电压是连续的,输出电流就是连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通过电流叠加来产生这种电压电流波形,并且希望上下两个高电位可调,保持中间电位不变情况下,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直在找这种产生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的加减法,最简单的就是电流镜啊,通过使能控制,得到所需的电流,乘上电阻,就得到了所需的电压。
错误之处,烦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