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电流叠加的电路结构?

楼主(2016-06-20):
论坛大神,有知道类似电流叠加的电路结构吗?如果知道,希望留个信息,谢谢!一直在找。。。

网友:
两个电流源并在一起不就是电流叠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并联电流相加,可是我是想找一些电路结构,而不是简单地这种两个电流源并起来,比如通过输入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叠加

网友:
你要做的事是清楚的定義問題,模稜兩可的問題是找不到答案的,類比設計尤其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找由输入电压控制电流叠加这一方向的电路结构,比如实现和VCCS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你这样问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

连续电流,用个mos管就好了。iout=gm*vin,最容易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你这个电流公式应该是小信号吧,大信号电流连续变化应该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