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寄生问题

楼主(2016-06-20):
一般模拟电路是整个芯片一起提寄生吧?我们做的是25Gb/s的高速芯片,老师让我们分模块提取寄生。但是问题是分模块提寄生后,如何提取电源pad和地pad到电路模块的寄生参数?老师让我们估算,感觉太麻烦,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保持power/gnd pad 和小模塊的相對位置弄成一個cell, 抽XRC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这个cell对应的电路是啥?不是一堆的线吗?不是短路吗?这可以提xr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小模塊肯定有device(mos, diode, bjt )吧, 有其中一種就可以. pad 正常都只是metal, 所以放到一個cell 中用小模塊的circuit 就好. 這樣子是可以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