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基本电路设计之四(去抖滤波)

楼主(2016-06-20):
debounce电路,就是常说的去抖滤波,主要用在芯片的PAD输入信号,或者模拟电路输出给数字电路的信号上。

parameter BIT_NUM  = 4 ;
reg [BIT_NUM-1 : 0] signal_deb ;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signal_deb <= {BIT_NUM{1'b0}} ;
    else
        signal_deb <= # DLY {signal_deb[BIT_NUM-2:0],signal_i} ;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signal_o <= 1'b1 ;
    else if (signal_deb[3:1]==3'b111)
        signal_o <= # DLY 1'b1 ;
    else if (signal_deb[3:1]==3'b000)
        signal_o <= # DLY 1'b0 ;
    else ;
end

上面的电路,第一个always,还兼顾了去亚稳态作用。它可以滤掉的宽度是两个clk的cycle,对于大于两个cycle而小于三个cycle的信号,有些可以滤掉,有些不能滤掉,这与signal_i相对clk的相位有关。

根据希望滤除的宽度相关,换算到clk下是多少个cycle数,从而决定使用多少级DFF。如果希望滤除的宽度相对cycle数而言较大,可以先在clk下做一个计数器,产生固定间隔的脉冲,再在脉冲信号有效时使用多级DFF去抓signal_i;或者直接将clk分频后再使用。

网友:
我想点个菜,不知楼主这里有没有,low power design for front end.

网友:
在检测到有效信号后,该电路对非有效信号到来时刻的判断有些苛刻,需要signal_deb[3:1]里的值全相等才行。是否有一个比特不同,即可进行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一旦置1,中间出现小于两个cycle的低电平也会滤掉;一旦置0,中间出现小于两个cycle的高电平也会滤掉。这只是一个示例而已,不是说所有滤波都要这样处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去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low power design是针对多电压域设计和power gating,还是指从clock gating以及RTL风格这种级别的low pow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又想了一下,之前考虑不全面,应该根据实际电路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判断依据。有的电路在有效信号期间也是可能抖动的。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DVFS和power gating偏后端,一般前端的手段实现不了,讲讲前端可以操作的方法,如clock gating, coding style, logic sharing, area/power trade off,  et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问题,想要讲的比较清楚易懂,需要结合文字代码以及时序图之类,还要适合在帖子里讨论。我先整理,看看好不好弄

网友:
if(rst_n==1'b0)
signal_o <= 1'b1 ;
初始值一定为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复位值,我写的较为随意。你最好根据你的信号signal_i的默认值来设置signal_deb以及signal_o的复位值,这样才合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这样,谢谢。

网友(2016-09-09):
感谢分享,看了你的几个讲Verilog基本电路设计,深受启发。

网友:
要是有时序仿真图就好了

网友:
谢谢指教,我给您发了短信,如果不忙,请指导一下哦,谢谢~~~!!!

网友:
这个RTL设计可综合吗?

网友:
看完4篇文章,受益匪浅,太感谢了

网友:
4篇都看完了,受益匪浅,感谢楼主。

当然,如果还有干货,楼主就别藏着了,赶紧拿出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是我的使用方式不对么。我仿真出现一个glitch。

我仿真时,sel_clkb是由clka domain产生的。
另外,我拿掉了part2和part4,相应地,将
sel_clka_d0 <= (~sel_clkb) & (~sel_clkb_dly3) ;
sel_clka_d0 <= (~sel_clkb) & (~sel_clkb_dly3) ;
修改成了
sel_clka_d0 <= (~sel_clkb) & (~sel_clkb_d1) ;
sel_clka_d0 <= (~sel_clkb) & (~sel_clkb_d1) ;

手头上没有gating cell,直接使用的下面这种code:
assign clka_g = clka & sel_clka_d1;
assign clkb_g = clkb & sel_clkb_d1;

assign clk_o = clka_g | clkb_g ;

如果按实际情况分析的话,sel_clkb如果是由clka domain产生,那么sel_clkb相对于clka的rising edge,也应该会有一个小的delay吧(ck to q的delay),那么,clka_g确实会有一个小glitch吧。

召唤楼主大大解惑,谢谢。

网友:
http://www.eetimes.com/document.asp?doc_id=1202359

又搜到这个网页,感觉里面使用clk falling edge产生select signal的方法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1、你回复错了帖子,看起来你讨论的是时钟无缝切换。2、你仔细去看看无缝切换那篇,文字描述中第3点说的很清楚,如果你不用gating cell而是用“与”逻辑实现gating,则需要使用到注释掉的下降沿代码

网友:
这个应用会比较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回复错帖子了。

又仔细看了看那个帖子,确实是这样,感谢楼主。

网友(2017-11-10):
新手目前也只接触到了按键消抖,楼主的文章都看完了,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希望楼主能有新的干货分享给我们!

网友:
大佬能对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电路做个总结吗?赛灵思好像更推荐同步复位。

网友(2018-09-11):
回复 楼主:

      楼主在第二个always模块中只用到了signal_deb[3:1],为什么不使用signal_deb[2:0],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还能少用一级DFF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兼顾两级同步亚稳态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下输入信号与时钟是异步的,具体取舍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有防止亚稳态传播的作用,但是signal_deb[0]也是可以使用的吧,因为它最后也会稳定到1(假设signal_i是高脉冲),特别是当signal_i信号高电平比较长的情况。

网友(2019-08-06):
全部看完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THX for sharing so much!

网友(2020-12-18):
楼主再好好想想,我们可不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