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FPGA上支持的光纤通信的协议都有啥?

楼主(2016-06-20):
除了aurora和 以太网  ?还有什么其他的标准的协议么?       是不是只要是两个设备间只有差分的传输线的协议都支持啊?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我所知道的就包括fiber channel, 还有SRPIO也可以在光纤上面跑。这些协议都可以在FPGA里面实现的。
当然了,因为有时候FPGA厂商没有提供他们的核,那么就需要自己根据协议来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只要是高速串行的接口都可以在光纤实现(物理上只有差分的数据线的,没有其他的线)    只是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光纤这边这是物理层。只要你用对应带宽的光模块进行发送即可。
但是通信并不是物理层连接起来即可,还需要上层协议处理的。特别是高速协议,时钟,数据的恢复,链路层,MAC层。内容很多的。

网友(2016-08-25):
如果是自定义的,你只用它物理层,通信协议由你定义,也可以通信,光模块只是一个电光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