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FPGA上支持的光纤通信的协议都有啥?

楼主(2016-06-20):
除了aurora和 以太网  ?还有什么其他的标准的协议么?       是不是只要是两个设备间只有差分的传输线连接的协议都支持啊?

网友:
所有的高数接口,你都可以将serders输出的电信号转换为光纤传输,关键是看你本生对吞吐率,可靠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