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Unit cap

楼主(2016-06-21):
各位前辈,小弟目前在做SAR ADC, 遇到几个问题
1. 进Mass Production的话,10bit,100M, tsmc 65nm, Custom design unit cap取多少能保证matching呢?我看ISSCC论文上有很多取到1fF以下,不知道实际有没有soc产品出来,最小取多少保险呢?

2. 10bit 100M, 65nm, including reference buffer and driver, 1V domain, 3V supply for reference buffer 有哪位大大做过类似产品或者知道相关数据的,能不能估算一个大概的功耗呢?

3. Custom design cap layout, 用cadence,calibre,怎么做LVS然后extraction呢?我自己并没有schematic去match layout啊,或者需要其他的tool去做吗?

以上几点疑问,希望有哪位前辈能够解惑,如果能够提供依据的话那就更好了

拜谢~

网友:
1.取到几个f的,我觉得实际是很难做出来的,做研究还是可以的。unit cap 取多大取决于你工艺的电容失配率。我们遵循3西格玛原则。10bit,基本取到几十f吧。2.10b 100M,65n,unit cap=几十f,估计消耗总电流在1-5mA(个人推测),3.你先一步一步做吧,不会的问前辈

网友(2017-12-05):
关于SAR ADC Unit cap

网友(2022-08-15):
前辈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10bit 100M的sar,但是我的比较器offset不够,达不到1mV,我用的预放大加latch结构,可以请教一下前辈比较器的结构和参数是怎么调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