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工艺模型问题

楼主(2016-06-21):
工艺厂一般提供电阻的模型会有typical,fast,slow三种,但是这三种里面包括所有类型的电阻,也就是说所有电阻会一起偏大,一起偏小。但是实际上做有的类型的电阻会偏小,有的类型的电阻会偏大,这个是工艺的问题还是本身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仿真模型岂不是不准?

网友:
存在这个问题。但应尽可能少的使用电阻类型,一般只用到高阻poly(高方块)和普通n或p型poly(低方块)。IO处要求不是那么精确,不予以严格要求,偏就偏点,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用这种方式产生一个电压源: V=(VREF/RNWELL)*HPOLY_1K,如果一个偏大,一个偏小,那不是V会偏差的很离谱。但是仿真确验证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像你说的这种电路,必须用同一种电阻,且交叉匹配,通过比值基本上能够完全消除偏差。

网友:
需要匹配的电阻一定要做成相同类型,最好用宽长比都一样的单位电阻串并联实现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时候你需要蒙特卡洛仿真来验证你的设计。你说的这个属于是失配问题。不光是电阻,mos也会出现一个往大偏,一个往小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