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设计多FPGA的电路板

楼主(2016-06-21):
需要在一块控制板上画两块FPGA,两块FPGA之间通过两个I/O口关联,求助两块FPGA时钟怎么处理,I/O口如何连接,是直接相连还是通过隔离芯片还是怎样处理?

网友:
没有经验,纯粹个人感觉:
1、时钟输出到两个FPGA的时钟输入pin的路径长度应该相等,有利于之后的时序分析。
2、IO之间加限流电阻就好吧。如果线很长,可能要坐下阻抗匹配。

网友:
直接连接即可。
不过要注意是同样的VCCIO哦。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则需要做转换。

网友:
低速应用直接连即可,高速应用也是直接连(时钟用差分对互联),布线时注意等长处理。另外注意,每个FPGA的时钟输入pin用GCLK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