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02.11ad 60G载波频率的锁相环设计要求

楼主(2016-06-21):
最近小弟注意到802.11ad标准,该标准的载波频率是60GHz,那这对锁相环设计要求很高啊,肯定会有锁相环设计指标,请问是什么呢?有相关文档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一下午不见,前两页已经看不到了,别沉啊。

网友:
其实没有啥高的,主要是频率高,设计VCO不好设计,一定要和系统相配合确定PLL结构才能定PLL的指标的,结构定了之后其实就很简单了,确定调谐范围,相位噪声等。据我了解主要难点在对无源器件的建模,电路其实很简单的,整数环路就ok。参照下清华的A Fully Integrated 60GHz Four Channel CMOS Receiver with 7GHz Ultra-Wide Bandwidth for IEEE 802.11ad Standa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前辈指点,我看看您推荐的文章。

网友:
其实没有啥高的,主要是频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几天文献也发现了。大多都用ILO倍频来解决,小弟目前在学习ILO。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一般60GHz的系统采用sliding IF 结构的偏多。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2017-03-03):
可调IF加倍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