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PDK,怎么做芯片电路和版图设计?

楼主(2016-06-21):
公司选的Foundry,没有PDK,怎么破?它提供的有hspice模型.scs文件,设计规则校验文件.drc和LVS文件.lvs,还有mask掩膜加工表。

掩膜加工表

掩膜加工表

没有PDK,没有symbol和Layout cell,没有版图工艺库techfile.tf 和显示文件display.drf。请前辈点拨设计思路。如何在Cadence中设计电路和版图?怎么让他们对应起来可以做DRC和LVS?

网友:
回复 楼主:

  analogLib里面掉器件,填模型跑仿真;自己做PCELL,画版图。

网友:
什么工艺,做那方向的产品啊,感觉层次好少,很便宜吧。没有pdk就自己建了pcell了画版图了。

回复 楼主:

楼主:
感谢指导。analogLib调器件填模型跑仿真,和我预想思路一样。自己做PCELL画版图,让我恍然大悟!非常感谢!

网友(2017-10-12):
foundry没有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2018-11-02):
自己怎么做的Pcell啊? 求指导

网友(2023-03-31):
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