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混合编译 第二步 找不到文件或路径

楼主(2016-06-21):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tb"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1 error
CPU time: .250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elab] Error 255

makefile中写的是elab: vcs tb

感谢lgen7604 提供的源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找不到tb这个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知道该怎么解决vcs [elab_options] [libname.]design_unit

design_unit就是tb

网友:
一般仿真调用的是.v 或者是.sv,用全路径名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混合编译
vcs [elab_options] [libname.]design_unit

design_unit

Here, the design_unit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module
Verilog top module name

我感觉是libname好像没有整明白,所以求助

楼主:
因为makefile中只是elab: vcs tb

楼主:
这是要沉的节奏呀

网友(2016-12-04):
最后解决了没?我也遇到相同的问。

网友:
把tb rename 成tb.sv
然后在tb.sv 的当前路径下直接run: vcs -sverilog -tb.sv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