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tree 做短都有哪些好处?在满足timing情况下!

楼主(2016-06-21):
clock tree 做短有什么好处?在满足timing情况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短如果是因为buffer count变少的话:
1. 减少功耗,由其是时钟动态功耗。2. 可以减少面积。
3. OCV小,对setup / hold 影响变小,可以进一步节省组合逻辑部分的面积,功耗。
4. tree越短,tree上受SI影响可能也会变小(如果transition没有控制好,反而会变差),对timing,面积,功耗也可能有帮助。
还请补充及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第三条:OCV小,对setup / hold 影响变小,可以进一步节省组合逻辑部分的面积,这里为什么会节省组合逻辑的面积,CTS仅仅长是clock path,对data path 也有影响?

          第四条,4. tree越短,tree上受SI影响可能也会变小(如果transition没有控制好,反而会变差),如果transition没控制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cts结果好的话,data path动的力度就会小阿,这一点你从density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层主想表达的 意思是 cts时也不要太去压clock path,如果导致个别的sink/buffer transition变大也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
主要是功耗

网友:
感觉对timing影响也比较大,如果做得design里边data path上逻辑比较多,时序做得比较紧的话,OCV的影响就比较大了。clock越短的话,local skew就会越小么。tiiming就会好解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很多人都说tree复杂时,要分析tree的结构,可以稍微具体解释下吗?怎么分析?分析tree之间是否有交叉?分析tree上的MUX Div ICG?分析哪个clock挂了哪些reg?

网友A:
   在理解了clock structure和clock group之后,把每个主时钟的分支按timing关系划分group,适当调整clock root点,只balance需要balance的点。根据cts engine的行为,关注并处理一下reconvergence & crossover点。这样可以把tree做短,做平,做好。

楼主: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做短如果是因为buffer count变少的话:
1. 减少功耗,由其是时钟动态功耗。2. 可以 ...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很全面,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回答的很全面?点赞!但是我还有不懂的地方,请你指教

在理解了clock structure和clock group之后,把每个主时钟的分支按timing关系划分group,适当调整clock root点,只balance需要balance的点。根据cts engine的行为,关注并处理一下reconvergence & crossover点。这样可以把tree做短,做平,做好。

第一,把每个主时钟的分支按timing关系划分group,主时钟分析的timing是指什么?generate clcok?把有timing path关系的generate clock也设置group?
第二,适当调整clock root点,是指调整clock IO port的位置?这个是为什么?
第三,关注并处理一下reconvergence & crossover点,这两个概念是完全蒙的状态。
我的问题有些多,希望得到您的回复
祝工作愉快 ,嘻嘻

网友:
正巧我的毕业设计与这个就比较相关
clock做短代表了clock latency更小,latency比较小的时候, clock会更好balance. 因此clock 之间的max skew也会减小,会更好解slew,所以clock上的buffer insertion number也会减少。同样也能减少clock level,另外芯片上的主要功耗都来自于时钟翻转,所以随着buffer数目的减少,自然的功耗也会降低。并且,做短clock其实对于timing会更好。

网友:
您好,能详细回复下将时钟做短的具体方法吗?谢谢

网友(2018-01-25):
回复 网友D:
clock path做短跟data path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latency小,会更好地balance呢?为什么max skew小了,会更好解slew呢?谢谢

网友(2019-01-30):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真的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
重新回头看,才知道说的是什么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A:
在理解了clock structure和clock group之后,把每个主时钟的分支按timing关系划分group,适当调整cloc ...

你好 请教下 这个reconvergence & crossover点 一般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