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获取cellId出现问题

楼主(2016-06-21):
新手求教
libId = ddGetObj("mywork")
cellId = ddGetObj(libId "layout" "r")
运行时出现*ERROR* ilGetString: arg must be symbol or string - dd:0x170d3830
不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错误,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libID是db数据了cellId = ddGetObj(libId "layout" "r")  要么libID~>name 要么“mywork" 还有cellId不应该对应ddGetObj("lib" "cell")吗 你这对应的是viewId,"r"不用加是默认的,要加前面也得把前面的参数补全,不然对应的就不是mode,而是fileName或是contextId。你查下skdfref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A:
libID是db数据了cellId = ddGetObj(libId "layout" "r")  要么libID~>name 要么“mywork" 还有cellId不应该 ...

厉害,写得真好!

网友(2022-05-31):
菜鸟一只,恕没看懂上面大佬的详细解答,故求稍微傻瓜式的操作步骤,谢谢个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