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051的soc设计

楼主(2016-06-21):
最近在做一个8051的soc设计题目,自己写了一个协议处理模块,需要通过wishbone总线挂在8051ip核上,但是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此想请教下各位同学,有没有相关的实际工程可以参考学习下呢,不甚感激!

网友:
有具体点的问题吗

网友:
你是要8051的代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对于将自己写的协议处理模块按照wishbone总线的协议挂在8051上之后,如何操作8051来实现对协议模块的控制,这方面没有头绪,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怎么接触过51开发的缘故,有点迷茫。协议模块实现的是数据编解码的过程,将接收到的数据解码给8051,将8051给的数据编码之后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51的代码是有的,我想找一个实际的基于8051的soc项目来参考学习一下,不知道同学你有一些相关资料吗?

网友:
把协议看懂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