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G自动插入时可以不要取消D端的多路选择器吗?

楼主(2016-06-21):
DC的手册说 ICG插入时,将会把原有的多路选择器给取消,然后将enable信号直接通给ICG的EN端。
现在有个设计 需要 在DC自动插入ICG的同时,能够保留这个多路选择器以及相应的enable信号。
请教下各位前辈DC有相应的命令可以实现吗?

网友:
插入ICG后,EN用来控制clock gating,如果同时保留EN作为D端输入MUX选择信号,其实就是冗余逻辑了呀,DC工具不会接受这个结果吧。你怎么会有这种看起来不合常理的需求啊

楼主:
确实是冗余的。如果单独关掉时钟,功耗应该也会降低,这样的插入ICG也是有意义的吧?
因为这个MUX想用来作其他用途,所以寄希望于 工具能有什么命令可以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