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电流模轻载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BOOST工作在电流模下,到了轻载的时候,会切换到不连续状态
在不连续状态,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切换到PFM,这个时候ripple大,loading regulation之类会差一些

如果我们的应用对load regulation和ripple要求较高,那么我想仍然应该保持在PWM 模式,让boost工作在不连续状态下
这个时候也有两个选择,一是让电流不能出现负值,boost处于不连续工作状态。
二是让电流出现负值,类似于连续模式那样工作

请教各位,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啊?
我想第二种肯定效率低
那从load regulation和ripple的角度考虑呢?哪种好啊?
在负载极低的时候,电流变化也很小,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地方吗?

谢谢!

网友:
从load regulation和ripple考虑,当然是允许负值得好,有些应用对ripple和EMI要求高,就必须允许电流出现负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主要还是看应用侧重哪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BOOST里面,斜坡补偿对电压外环的稳定性有影响吗?
   我目前看到的是,加一个斜坡补偿会使相位裕度下降10度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斜坡补偿的加入其实对应了GMCS的变化,但是你的系统本身的稳定性本来就应该是在加入了斜坡以后在衡量的,不是衡量叠加以后变化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不好意思再请教下,
   最近在研究BOOST input feedforward以及output feedforward
   能推荐几篇经典的文章吗?谢谢~~·

网友:
我想这种情况是介于PFM和PWM之间,纹波和噪声也介于两者之间,PFM就是间隔的出几个这种不连续波形的LX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