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kill语言初学者

楼主(2016-06-21):
bnand(12 13)为什么结果是-13.求详细的过程

网友:
第一位为符号位:0为正数,1为负数
12的二进制表示为01100
13的二进制表示为01101
那么12和13 ^& 就是01100
bnand是按位与,再求反,那么bnand(12 13)=10011
那么这个带符号的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是多少呢?
那就是10011减一并求反,即01101划成十进制13后再加个负号就行了,
所以结果是-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知道我哪里不懂了,我忘记计算机中的负数是以补码的形式存在的

网友(2017-06-08):
分析的很好

网友(2017-12-01):
分析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