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干扰和掉电的区别

楼主(2016-06-21):
最近正在仿真POR,对电源干扰和掉电挺困惑的,原因就是有的电源干扰如果达到了电源电压的幅度,而且频率稍低一些,跟掉电效果差不多,不知道各位大神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频率高的掉电干扰可以通过迟滞延时忽略掉,频率低的,那就是掉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即便频率很高,如果掉到接近零电位,其他模块的电路也会有一个瞬间掉电的过程,需要POR重新复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擦,掉到零电位,恕我们无能为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ap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