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0.5um工艺里面的p plug层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06-21):
各位,我有个问题要请教,csmc的0.5工艺,有两个option,一个是with p plug另一个是without p plug。mask层数一样,前者增加一层p plug photo layer。我查了很久没找到p plug是什么意思,这个差异在哪里?
两套pdk我比较过,只有design rule有一点点区别,with plug的,active area overlap contact的距离最小是0.15,without plug的,是0.3

网友:
active area overlap contact =0.15um  =>need contact implant to avoid lea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contact implant叫plug ? p plug?

网友(2016-09-12):
回复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上华的工艺,孔注入有两种
   1. Contact N+  普注, Conact P+ with mask 注入。此时 N+/P+ active overlap contact:0.15/0.3.
   2. Contact N+  普注, No contact P+ 注入,此时 N+/P+ active overlap contact:0.3/0.3.

网友(2020-03-13):
话题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14):
学习了,很棒!!!最近正好在用这个工艺,终于找到正解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