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大神,谁有仿真SAR ADC中自举电路的方法

楼主(2016-06-21):
求分享一下方法及相关的资料,谢谢。

楼主:
就是用MATLAB分析自举电路性能的方法

网友:
输入接正弦输入信号, 输出保存下来丢到matlab里算fft

网友:
仿真tran,看Vgs的波动情况,以及测试FFT看信噪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讲具体点,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讲具体点,或者有什么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仿真瞬态,输入一个理想正弦波,看输出正弦波的THD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讲具体点,或者有什

网友(2017-12-05):
谁有仿真SAR ADC中自举电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