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设计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6-06-22):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从数字电路设计转向模拟电路设计的学生,刚开始做模拟IC,现在只做了一个OPAMP,打包给老师之后,老师看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所以问了我们三个问题:1.dummy是干什么用的,在什么情况下用? 2.屏蔽金属环是干什么用的,在什么情况下用? 3.信号线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干扰?前两个我们小组都已经解决了,只是第三个还不知道,求大牛们帮忙说一下。

网友:
当然是在附近有干扰源的时候啦。
那就针对什么情况下,主要从信号特点、layout走线和各模块布局,乃至工作所处环境等角度分析分析看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有时钟线或者其它带noise的线和信号线交叉或者过于靠近的时候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扰主要都是通过线间电容耦合过去的吧?

网友:
dummy用来匹配电路负载,或者版图上match管子相邻情况

网友:
屏蔽金属环可以吸收串扰

网友:
信号离得近了,或者切换频繁,都会产生干扰

网友:
非同源信号线在临近平行时会互相干扰,同源信号线和差分信号线需要平行并且临近,以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