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SDK 2016.1 hello word 控制台无法打印输出

楼主(2016-06-22):
请教大牛:

使用vivado2016.1生成最小microblaze系统,调出SDK后,建立hello word工程;运行后控制台无法打印输出;

在网上看到解决方法1:.在SDK的Run配置选项中,需要在STDIO Connection中选中“Connect STDIOto Console”,并将Port设置为“JTAG UART”。

但是我在Run配置选项中没有看到有“STDIO Connection”选项

网友:
1. vivado 上mdm iP勾选JTAG uart
2.SDK 上board surport package设置如图设置
3.debug(注意是GDB)选择JTAG UART
如果想在串口调试工具上显示,那就加一个UART
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雪中送炭

网友(2017-03-1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但是由于技术有限看了下面的解答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感觉是自己的MDM模块没有正确连接,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模块具体怎么连?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个工程图,其中这个MDM模块右边的三个引脚该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