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 SNR与正弦波幅值的关系

楼主(2016-06-22):
测试12bit SAR ADC,输入信号为正弦波,我发现在正弦波幅值接近ADC input range满幅的时候,转换结果达到10.5bit。如果减小正弦波幅值,ENOB也会减小,减小到1/2 ADC input range时,只有9.5bit。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会变小,当你输入信号幅度减小时,参考电平会有一部分用不到。
LSB=VFS/2^N,VFS表示输入满刻度范围,当你输入信号幅度减小时,达到12位要求的LSB也将变小

楼主:
有大侠知道吗,求助

网友:
正常, 又不是sigma delta输入负值太大积分器会饱和, 0.5满幅值输入要降6dB也就是一个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说的很清楚。ENOB随输入信号幅度的减小而降低,是否有相关的计算公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 ENOB是根据信噪比算出来的.

ENOB=(SNDR-1.76)/6.02
假如失真为0,则ENOB=(SNR-1.76)/6.02

SNR=信号能量/噪声能量

通常量化噪声为主导,所以你减小了信号幅度一半,噪声维持不变,那么信噪比就下降了6dB了.

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你给的信号幅度为0, ADC依然会量化到+/- 1/2LSB,只不过这个时候信噪比为0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正常现象。
噪声能量不变。信号幅度减少3dB,能量少6dB。SNR减少6dB,有效比特少1比特。
测量时用满幅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网友: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