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 process , how to use in chip overlay cell ?

楼主(2016-06-22):
请教一下,台积40 工艺, ICOVL cell 怎么应用? 应用规则是什么?
需要连接吗

网友A(2020-09-09):
GOOGLE

http://www.truevue.org/p/938

简称ICOVL单元,用于大的芯片设计中,检测工艺PO和OD(即栅)以及CO和PO(孔栅间距,或者栅的孔)的mask之间的重叠关系,可以减少mask对准上的错误。  两个ICOVLOverlay Cell可以分开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组合时cell中间的空间可以放其他cell,也可走线。一般ICOVL Cell的pitch大于2mm。DesignRule中给出根据floorplan的大小和形状放OVL的规则。
Overlay一般就是指下一层mask对以前的mask/图形的对准偏差,譬如Contact对Poly. 不同mask的overlayrule要求不同。对于40/45nm技术来说,S/D上的contact到poly的最小设计距离是40nm,overlay rule一般卡10nm好像;要是超过,contact到poly的short几率就会很大。而一般离子注入的mask对于active或poly的overlay要求就可以放宽到20nm样子,因为一般设计最小space是110nm样子。
TSMC 28nm提供了4种ICOVL Cell,2种单个的,2种混合的。

网友(2021-05-07):
感谢楼上回复,学习到了!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A:
GOOGLE

http://www.truevue.org/p/938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