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生成bit的时候,没有相应的report

楼主(2016-06-22):
请教生成bit的时候,没有相应的report,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生成了bit file,也没有报错

网友:
估计实现错误啊,刷新一下,或者直接看打印文件,界面问题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report文件额。。。

网友:
直接在工程文件夹下打开看  或者右键reset report list....

网友:
这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有效,谢谢额

网友(2017-12-06):
回复 网友B:

   果然有效,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