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在chipscope中如果用1Hz的信号作为时钟,进行数据捕捉,这时候的数据是顺序排布的吗?还是有可能漏掉中间的某些点?

网友:
这要看抓的信号的变化频率是多少,如果大约1HZ的频率就可能中间漏踩数据

网友:
数据本来在时间上就是连续的。
只要你保证你的时钟能够保证正确采集完整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