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插,抽取会影响带宽么?

楼主(2016-06-23):
大家好,如题,一个整形后4 M带宽的信号,我的理解是内插只会改变其采样率,带宽是一直恒定的,对不?是否有改变带宽的方法呢?

网友:
一个带限信号,在保证不失真的情况下,是无法改变其带宽的;
速率变换不会改变带宽,只是改变采样率,这个是正确的;
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带宽?

网友:
不会改变带宽,同问,为什么要改变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的基带信号带宽是4M,之后的传输信道带宽是比如25M,我就想是否最好能变成25M,这样利用率高一点,同时感觉拉宽后噪声也许会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见四楼,

网友:
CDMA啊,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