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有没有指定模块 place 区域的命令

楼主(2016-06-23):
请问:ICC有没有指定模块 place 区域的命令
       需要手动设置各个子模块的place区域,以前用Astro的时候好像有 aprCmdCreateHierGroup 这个命令可以设置

网友:
   bound是“方向性的”,legalize的时候边界会被打破plan_group是“边界明晰”的,但是需要逻辑层次比较clean才能切plan_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n_groou 在指定区域的时候,说只能指定单个object,怎么能把整个子模块都 约束进去呢,谢谢呢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plan_groou 在指定区域的时候,说只能指定单个object,怎么能把整个子模块都 约 ...
引用 网友B:

   指定这个hierarchical instance之后,它的所有sub cell都被约束进去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切plan_group会受到logic structure的影响,不那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