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阈值电压(Vth)温度系数的仿真

楼主(2016-06-23):
仿真MOS管阈值电压(Vth)的温度特性,波形如下;麻烦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dc条件下,sweep温度,session下选择AWD, 仿真完成查看DIRECT PLOT,好像是这样,你试试

网友:
如果你是通过DC operation point看Vth,你需要用parameter analysis,选用temp作为参数,sweep一组数据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在parametric analysis仿真时,step control应该为linear steps,而我设置的是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