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PLL的设计,大家是否用cppsim工具

楼主(2016-06-23):
新手小白,是直接用Verilog—A建模,还是用cppsim先做一些仿真?求用过的大神给点cppsim经验

网友:
一般是先读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用过cppsim吗,这个软件帮助大吗

网友:
CPPSIM的学习过程,也是PLL理论的学习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搜论文的时候,感觉VERILOG-AMS和MATLAB是主流,只有一篇讲CPPSIM,这个东西与CADENCE结合不紧密

网友:
工具都是来帮助你学习的,是为了验证一些东西,并不能教会你什么,还是要多看书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花点时间研究下cppsim,暂时不太想学MATLA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不太想用MATLAB,不知道cppsim容易学不

楼主:
希望用过的大神来指导指导哈,做过pll的大神也谈谈关于pll的建模吧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自己的喜好了,我个人觉得VerilogA 比较好,因为可以方便和电路一起co-sim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也不想学cppsim和MATLAB,但只用Verilog-AMS建模耗费的时间是不是比较多,而且建模的效果比较粗略?

网友:
manual calculation is good enough.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算的话,那还是需要比较好的基本功和这方面的积累比较深,才能逼近比较合适的环路参数吧?我这样的新人小白借助工具应该是必要吧

网友:
cppsim安装之后有很多的 demo,可以从中学到如何搭建用于cppsim的模块;
相比其他,个人感觉 cppsim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直接把最终输出时钟的 Phasenoise 图给你show出来,其他的软件要想得到这个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准备试一试,我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有待筛选,如果前辈能提供一点比较关键的资料(文档名字也可以),那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很多现成verilogA 编写的PLL 模块了,比如VCO, CP, PFD都有,很方便仿真PLL的动态特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噪声直接拟合就好了,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FN PLL的话就难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些都能找到,我现在也是在确定自己的指标,然后再来修改别人的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加油,我们当初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做的项目越多,理解也透彻!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只能看看理想的SDM的影响了,如果有noise folding的话肯定不行了,所以做fractional-N PLL 一定得想办法减轻或者克服noise folding的影响,否则PLL的噪声性能会很难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PSIM只是MIT教授的个人之作,说服力不强。有时间自然要走matlab 和 ams之路

网友G:
手算不难的,借助Excel,手算才能更好的理解。

如图所示。

网友:
没用过cppsim
pll建模用verilog-A很方便,无论是AC分析的建模还是transient分析的建模,不会有比verilog-A更方便的。verilogA本来就是为模拟电路建模设计的,而且cadence直接支持。在电路设计阶段,还可以将模型和电路交叉验证。
matlab simulink也可用于transient建模,但它不方便与cadence中的schematic集成。如果只是简单看看PLL function而且也不熟悉cadence,可以用matlab。如果要进入实际电路设计,还是推荐直接用verilog-A.

网友:
我是小白,过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cppsim for cadence,是不是可以方便的联合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神啊!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2018-09-17):
回复 网友G:

你好,可否分享一份你编好公司的excel文档呢?我也很想用excel来编公式计算PN,但是不怎么会用excel。

网友(2022-07-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不太想用MATLAB,不知道cppsim容易学不

请教下如何仿真PLL 的phase noise,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算不难的,借助Excel,手算才能更好的理解。

请问PLL 的phase noise 如何仿真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