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所有管子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6-06-23):
想为bandgap reference做一个折叠式的共源共栅运放,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些运放管子的参数,比如宽长比,偏置电压,偏置电流,有参数设置的顺序吗?有做过经验的大神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根据应用场景(负载条件)计算所需OP结构、GBW和增益。2、根据GBW得到输入级的gm和输入级的电流。
3、根据增益和2中gm计算所需的输出阻抗。
4、根据2中输入级的电流估算整体功耗。
5、折叠Cascode OTA的设计主要就是合理偏置共栅级电压。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2023-04-19):
共栅极电压很难偏置的很好  我现在毕设就是他  抓破头偶

网友(2024-12-04):
楼主有调出来吗能不能教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