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D文件过大

楼主(2016-06-23):
仿真过程中由于使用的是64-bitquestasim+32-bitdebussy 所以需要在仿真时生成.vcd文件,仿真结束后再转换成fsdb文件,现在有个问题,在debug模式下需要dump多层npr,导致vcd文件过大 >2GB,能不能在dump vcd时进行拆分多个文件,同时进行fsdb转换

网友:
你可以先生成fsdb文件,在用fsdb2vcd *.fsdb -o *.vcd -bt *ns -et *ns方式生成你需要截取的vcd片段。

网友:
你可以仿真时先生成fsdb文件,这样仿真速度最快;生成fsdb后,用“fsdb2vcd *.fsdb -o *.vcd -bt *ns -et *ns”命令产生你需要的vcd片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仿真时先生成fsdb文件,这样仿真速度最快;生成fsdb后,用“fsdb2vcd *.fsdb -o *.vcd -bt *ns -et *ns”命令产生你需要的vcd片段。

楼主:
就是因为不能直接生成fsdb文件才dump vcd文件来自己转换,要是能直接生成fsdb,我就不需要生成vcd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