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华成英版的集成芯片F007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2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华成英版, 在集成运放F007的讲解里面, 在互补输出极那里, 弄了个过流保护的东西:

里面那条公式是减去UR7的, 但是电流不是流过R7, 到T14, 在到R9的吗, 这样子UD1应该是这三个电压的和呀, 上面那条公式应该是加上UR7的. 是这样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R7的电流不是从下往上流吗? 输入信号在下面

网友(2017-03-13):
好东西,绝度要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UR7加到右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能想明白了。Ud1=Ube14+Io*R9-Ur7 这条公式忽略了信号对R7上的压降的影响,R7上的压降主要由电流源Ic13提供。也忽略了信号对Ube14的影响,所以Ube14和Ur7在正常工作时基本不变,主要考虑的是输出电流Io对R9上的压降的影响,当Io过大,Ud1超过二极管D1的导通电压,分流,保护T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