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croblaze 大小端问题

楼主(2016-06-23):
哪位使用xilinx 的microblaze??请问大小端如何设置?官方上说在一个.MHS文件里面设置parameter C_END** 参数,找遍了工程所有文件,并没有发现这个文件,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求解答,求解答!!

网友:
肯定有,搜索一下就出来,或者右键点击IP核,有这个选项的 打开.MHS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ISE 还是vivad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是在XPS的,现在应该vivado也有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