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property error,layout和source的mswitch不对应,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6-06-23):
lvs错误,property error,layout和source的mswitch不对应,大家帮忙看看。

主要是我不是太懂mswitch这个参数的意义

在网表中,我调用了数字标准单元的layout,数字标准单元的cdl文件里面mswitch=0,但我导出网表的时候网表里面数字标准单元里mswitch=1了

网表

网表

网友:
表示没见过,来学习一下,好奇是什么工艺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理图中调用了数字标准单元,数字标准单元的cdl里面mswitch是0,但是从原理图导出网表的时候数字标准单元的mswitch变成了1,而layout里面认定的网表是数字标准单元的cdl里的mswitch=0,把数字标准单元的cdl替换到我的网表里面就可以了。

总之把原理图中调用数字标准单元的cdl,再导出网表,导出的网表中数字标准单元的一些参数和管子的连接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而layout的网表是foundry提供的cdl

网友:
mswitch应该是设置m和finger可不可以互换,1应该是可换,0不可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终于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为嘛变掉·······个人估计是你们的PDK model 里面的cdf 文件设置的默认值有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将导出的网表文件改了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