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频率分辨精度较低的情况下,matlab浮点FFT和FPGA定点FFT是否存在差异?

楼主(2016-06-23):
在频率分辨精度较低的情况下,matlab浮点FFT和FPGA定点FFT是否存在差异?

网友:
matlab默认的数据类型是double
一般的定点FFT,数据位宽差不多就16位,精度差很多

网友(2018-05-11):
必然有差异,一般来讲,每一级butterfly的twiddle factor精度,结果小数点shift,结果truncate, MSB数据的饱和范围等控制比较好的话,定点浮点在超过16bit数据宽度的情形下几乎不会有区别,当然内部计算的时候一般数据宽度都在32bit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