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只有模拟模块的网表可以做数模混合仿真么?

楼主(2016-06-23):
模拟方面有:模块的网表,数字方面有代码,可以做数模混合仿真么?怎么做呢?

网友:
ams 没问题的

楼主:
ams 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AMS的话,ams/config/netlist里边需要手写哪些文件啊?

网友:
用hsim比较方便

网友:
用CADENCE仿过。先用virtuoso构建顶层电路图,然后用ADE做混合仿真。构建顶层电路图时,数字的cell要先创建symbol和functional文件。

楼主:
用CADENCE仿过。先用virtuoso构建顶层电路图,然后用ADE做混合仿真。构建顶层电路图时,数字的cell要先创建 ...
引用 网友B:

模拟部分只有加密网表,没发用virtuoso构建顶层电路吧~

网友:
Top层是数字还是模拟?

楼主(2016-12-13):
Top层是数字还是模拟?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

网友(2017-04-05):
adms做混仿 spice里memory模块想用verilog替换怎么弄,数字顶层,报错被替换的cell没用定义subc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