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运放ac仿真频率特性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6-06-23):
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吗这种频率特性?、

网友:
你的输出频率怎么不是对数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对数表示的啊,只不过波形不是正规的不知道哪错了?

网友:
你的横轴,就是频率轴不是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频率特性横轴不是单位Hz吗?我都是这样表示的啊

网友:
按照线性设定频率仿真点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先设定的静态工作点,你们ac仿真测试电路怎么搭建的?

网友:
选择log方式扫频率,从1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波形也不会改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