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 2015 licensed sufficiently

楼主(2016-06-23):
自己破解calibre 2015时,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安装源文件,生成license,运行path, 将calibre 集成到cadence.但是运行calibre 总是提示:

//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以前安装calibre 2011 和calibre 2013 也是提示这个。一直困扰我半年之久,在论坛上也找遍了都一直没有解决,今天晚上在这里试了试终于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特此在这里给大家也提示一下。

这个原因,说的很明白是license的问题,不是path的问题。
生成license步骤:(在PC机上生成license)
1、修改计算机时间,例如我的版本是ixl_cal_2015.4_16.11_mib.exe, 我将计算机时间修改至2015年10月。(这一步非常关键);
2、关机计算机杀毒软件;
3、获取Hostidlinux执行 'lmhostid' 或者 'ifconfig -a' (eth0中之HWaddr 00:0C:6E:85:73:83, Hostid000c6E8573832)

4、修改licgen.bat参数,并生成license

       将licgen.bat中内容修改为:
MentorKG -i
calibre.txt -h 000c6E8573832 -o license.dat

5、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licgen.bat。(此时license.dat 会得到更新)

6、将生成的licesne 复制到相应的目录下,并设置相应的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少年你行的,成功啦!!!!

网友(2016-08-06):
哪里可以下载到license生产工具?

网友(2016-09-12):
工具呢 不分享下?

网友:
thanks, i got it working

网友(2017-03-17):
按照说明的步骤修改了时间,还是不行,还是提示license问题!

网友:
大家好,我想问下 calibre2015   ixl_cal_2015.4_16.11  在做验证时   Run Contor  的  CPU 个数最多可以选多少个,我的最多只能选  16 个, 但是 calibre2013 我可以选 32 个(服务器是  32 core), 这个是不是和 calibre2015 产生的 license 有关。

网友(2017-05-23):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分享一个calibre2015的ixl版?在坛子里貌似只有aoi版的。

网友:
MentorKG 是在 Windows 还是 CentOS 里运行的?

网友:
请问楼主装ixl_cal_2015.4_16.11_mib.exe用什么系统?多少位的?

网友(2017-06-25):
Hi I am getting the same error. You say you fixed it by changing the date? It is not clear to me. You mean I should change the date on the OS before running ./MentorKG.exe

网友(2017-07-28):
windows 執行還是有問題
一直出現
Fatal Error!
Unable to get Domain name in registry

另外
MentorKG.exe 應該不是 linux的執行檔才對

网友B(2018-08-11):
has something wrong under win10 os, need use absolute address under administrator privilege run,
like below:
MentorKG -i F:\Calibre_2015.2\crack_and_license\license\calibre.txt -o F:\Calibre_2015.2\crack_and_license\license\license.dat -h dc5360aafec4 -perm -none

网友:
i tried lot , but still license error ,pls any one share the video in youtube , step by step procedure ,it will be helpful for everyone ,thx in advance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B:
has something wrong under win10 os, need use absolute address under administrator privilege run,
li ...

it works!thanksssss!

网友(2024-04-23):
还是不好使,悲